封装走线短,需不需要考虑阻抗

楼主(2019-05-06):
封装走线短,  需要考虑阻抗吗?还有wb线的阻抗能控制住吗

网友A:
与信号的沿时间有关系的

网友:
速率高了应该要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信号的沿时间有关系的

一般要到多少要考虑阻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的

wb线的阻抗能控制住吗

网友:
让工厂结合生产提供一个叠层,就可以控制阻抗了

网友:
建议还是控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