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VGA的线在CPU出来要走粗的?

楼主(2019-05-06):
    如图,求解。
    粗的部分是37.5OHM的
    细的部分是50OHM.
    但是layout是要求走的50OHM的。求解,求解。

网友(点评):
阻抗匹配 共分三段 37.5 , 50 , 75 ohm

网友:
    没看到要过电阻么

网友:
    应该是layout guide要求吧

网友:
    看看是什么IC,我也认为是IC Layout guideline 的关系

网友:
    X86平台这段芯片资料要求管控阻抗37.5OHM所以这段线宽粗,其他平台不清楚

网友:
    芯片layout要求的,照做应该不是问题啊

网友:
    线宽越粗阻值越小。。。。但是你这也太粗了

网友:
      阻抗匹配 共分三段 37.5 , 50 , 75 ohm

网友:
    走線的阻抗是要對照前後端晶片的輸出/入阻抗來設計,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