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单位在用射频电缆,请问射频电缆的衰减和什么有关? 谢谢大神!

楼主(2019-05-06):
最新单位在用射频电缆,请问射频电缆的衰减和什么有关? 谢谢大神!

网友:
材料,工艺,长度

网友:
横截面积,很重要。

网友(2020-03-20):
衰减影响因素很多,主要看你用的电缆频率范围。不同频段影响因素不一样。造成衰减的主要因素是导体损耗,介质损耗,耦合损耗,辐射损耗。与导体材料、结构、外径、绝缘厚度、材料、发泡度,屏蔽,电缆使用长度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