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管脚信号PINMAP时,必须要了解的接口知识【1】---GPIO

楼主(2019-05-06):
GPIO(英语: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型之输入输出的简称,功能类似8051的P0—P3,其接脚可以供使用者由程控自由使用,PIN脚依现实考量可作为通用输入(GPI)或通用输出(GPO)或通用输入与输出(GPIO),如当clk generator, chip select等。

1.1       GPIO的优点(端口扩展器)
1.   低功耗:GPIO具有更低的功率损耗(大约1μA,μC的工作电流则为100μA)。
2.   集成IIC从机接口:GPIO内置IIC从机接口,即使在待机模式下也能够全速工作。
3.   小封装:GPIO器件提供最小的封装尺寸 ― 3mm x 3mm QFN!
4.   低成本:您不用为没有使用的功能买单。
5.   快速上市:不需要编写额外的代码、文档,不需要任何维护工作。
6.   灵活的灯光控制:内置多路高分辨率的PWM输出。
7.   可预先确定响应时间:缩短或确定外部事件与中断之间的响应时间。
8.   更好的灯光效果:匹配的电流输出确保均匀的显示亮度。
9.   布线简单:仅需使用2条就可以组成IIC总线或3条组成SPI总线。
ARM 的几组GPIO引脚,功能相似,GPxCON 控制引脚功能,GPxDAT用于读写引脚数据。另外,GPxUP用于确定是否使用上拉电阻。 x为A,B,,H/J,
GPAUP 没有上拉电阻。
1.2       Cortex-M3里,对于GPIO的配置种类有8
(1)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
(2)GPIO Mode INFLOATING浮空输入
(3)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
(4)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5)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
(6)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7)GPIO_Mode_AF_OD复用开漏输出
(8)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主要功能:
l  输入 - 用于状态监测
开关 - switch
按键 - push button
Ø 消抖动
传感器状态 - 比如光敏
逻辑电平0、1、未确定的区间
l 输出
每个器件的输出阻抗不同、输出电流不同,需要查询数据手册
很多FPGA器件的输出阻抗是可编程
l  应用:
驱动LED
Ø LED有前向电压,供电要高于前向电压
Ø LED的亮度取决于流过的电流,通过限流电阻调节零度
驱动大的直流负载
Ø 阻性负载 - 采用三极管、MOSFET
Ø 感性负载 - 需要续流二极管进行保护
PWM
控制LED亮度
Ø 用作DAC产生直流电压
Ø 电机调速、控制伺服电机
对于刚入门的新手,我想这几个概念是必须得搞清楚的,平时接触的最多的也就是推挽输出、开漏输出、上拉输入这三种,但一直未曾对这些做过归纳。因此,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低定。
推挽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详细理解:

如图所示,推挽放大器的输出级有两个“臂”(两组放大元件),一个“臂”
的电流增加时,另一个“臂”的电流则减小,二者的状态轮流转换。对负载而言,好像是一个“臂”在推,一个“臂”在拉,共同完成电流输出任务。当输出高电平时,也就是下级负载门输入高电平时,输出端的电流将是下级门从本级电源经VT3拉出。这样一来,输出高低电平时,VT3一路和VT5一路将交替工作,从而减低了功耗,提高了每个管的承受能力。又由于不论走哪一路,管子导通电阻都很小,使RC常数很小,转变速度很快。因此,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开漏形式的电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IC内部的驱动。当IC内部MOSFET导通时,驱动电流是从外部的VCC流经Rpull-up,MOSFET到CGND。IC内部仅需很下的栅极驱动电流。
2.一般来说,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因为开漏引脚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时,只能输出低电平,如果需要同时具备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则需要接上拉电阻,很好的一个优点是通过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便可以改变传输电平。比如加上上拉电阻就可以提供TTL/CMOS电平输出等。(上拉电阻的阻值决定了逻辑电平转换的沿的速度。阻值越大,速度越低功耗越小,所以负载电阻的选择要兼顾功耗和速度。)
3.OPEN-DRAIN提供了灵活的输出方式,但是也有其弱点,就是带来上升沿的延时。因为上升沿是通过外接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充电,所以当电阻选择小时延时就小,但功耗大;反之延时大功耗小。所以如果对延时有要求,则建议用下降沿输出。
4.可以将多个开漏输出的Pin,连接到一条线上。通过一只上拉电阻,在不增加任何器件的情况下,形成“与逻辑”关系。这也是I2C,SMBus等总线判断总线占用状态的原理。补充:什么是“线与”?:
在一个结点(线)上,连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VCC或VDD和n个NPN或NMOS晶体管的集电极C或漏极D,这些晶体管的发射极E或源极S都接到地线上,只要有一个晶体管饱和,这个结点(线)就被拉到地线电平上.因为这些晶体管的基极注入电流(NPN)或栅极加上高电平(MOS),晶体管就会饱和,所
以这些基极或栅极对这个结点(线)的关系是或非NOR逻辑.如果这个结点后面加一个反相器,就是或OR逻辑.
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在所有引脚连在一起时,外接一上拉电阻,如果有一个引脚输出为逻辑0,相当于接地,与之并联的回路“相当于被一根导线短路”,所以外电路逻辑电平便为0,只有都为高电平时,与的结果才为逻辑1。
关于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最后用一幅最简单的图形来概括:

该图中左边的便是推挽输出模式,其中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下面的PNP三极管截止,而上面NPN三极管导通,输出电平VS+;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则恰恰相反,PNP三极管导通,输出和地相连,为低电平。右边的则可以理解为开漏输出形式,需要接上拉。
浮空输入:对于浮空输入,一直没找到很权威的解释,只好从以下图中去理解了

由于浮空输入一般多用于外部按键输入,结合图上的输入部分电路,我理解为浮空输入状态下,I0的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完全由外部输入决定,如果在该引脚悬空的情况下,读取该端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
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模拟输入:这几个概念很好理解,从字面便能轻易读懂。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0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0口使用)最后总结下使用情况:
在STM32中选用I0模式
(1)浮空输入_IN_FLOATING——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RX1
(2)带上拉输入_IPU——I0内部上拉电阻输入(3)带下拉输入_IPD——I0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4)模拟输入_AIN——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5)开漏输出_OUT_OD——I0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0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0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
可以读I0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0双向功能
(6)推挽输出_OUT_PP——I0输出0-接GND,IO输出1-接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7)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AF_PP——片内外设功能(I2C的SCL,SDA)
(8)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AF_0D——片内外设功能(TX1,MOSI,MISO.SCK.SS)
STM32设置实例:
(1)模拟I2C使用开漏输出_OUT_OD,接上拉电阻,能够正确输出0和1;读值时先GPIO_SetBits(GPIOB,CGPIO_Pin_0);拉高,然后可以读I0的值;使用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
(2)如果是无上拉电阻,I0默认是高电平;需要读取I0的值,可以使用带上拉输入_IPU和浮空输入_IN_FLOATING和开漏输出_OUT_OD;
总结如下图:

网友:
还要懂硬件知识,

网友:
    科普每日一贴

网友(2023-10-0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