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辐射强度与回路面积无关吗?

楼主(2019-05-06):
共模的L 又是指哪一段线?
为何差模强度与频率平方成正比,而共模则不是平方?

图(a)
E -- 幅射电场强度(远场)
K1 -- 差模常数
f -- 电流频率
A -- 回路面积
I -- 差模电流大小

图(b)
E -- 幅射电场强度(远场)
K2 -- 共模常数
f -- 电流频率
L -- 线长
I -- 共模电流大小

网友:
共模是对地的环路,不可能与环路无关,这里的L是指的I/O线缆的长度

网友:
之所以您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您忽略了线缆对地的分布电容,当然,这是看不见的,您将这个考虑上的话,线缆对地就是个环路;和天线差不多,天线辐射也是对地分布电容的环路,只不过看不到而已;

之所以差模平方,共模不是平方,是因为天线模型不同而已,差模是环天线,共模是杆天线,可以看看电磁场与微波书籍上环天线和杆天线辐射的推算过程。

网友:
为了威望,顶

网友:
传导实验,干扰都是从线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