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快捷键

楼主(2019-05-06):
altium Designer 快捷键

一、 原理图
1、【P,W】:走线;
2、【Ctrl+拖动器件】:可移动元器件且连线自动跟踪器件,快速修改已经完成连线的原理图;
3、【Shift+拖动器件】:可复制元器件,器件属性不变,所复制出来的元器件标号会按流水号自动重命名;

二、 PCB图
1、【P,T】:走线;
2、【V,B】:快速翻 B视图;
3、【Q】:切换公\英制单位;在属性窗口中需按【Ctrl+Q】来切换参数公\英制单位;
4、【S,L】两次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多条线同时走线,在使用总线布线时有用;
5、主键盘【2】或【3】:快速切换2D和3D视图;
6、【拖动器件+L】:快速把元器件切换Top\Bottom层;
7、【Ctrl+鼠标左键】:选中某个焊盘、导线或过孔,可高亮显示其相同网络的所有单位,方便查看网络连接;高亮时按【[】或【]】键,可调节掩膜(mask)明暗,使高亮程度更明显;取消高亮显示按【Shift+C】;
8、走线时【Shift+W】:可随时更改线宽;
9、走线时【Shift+V】:可随时更换过孔大小,当使用到不同类型过孔时有用;
10、走线时【Shift+R】:走线时可挤开其他信号线,为走线提供空间;
11、走线时主键盘【1】:快速切换单段\多段走线;
12、走线时主键盘【2】:快速放置过孔;
13、走线时主键盘【3】:快速切换线宽,切换的线宽:默认线宽、最小线宽、推荐线宽、最大线宽;
14、走线时主键盘【4】;快速切换过孔大小,切换规格同上,在规则中可设;
15、PCB布局阶段,选中1个或多个器件【A,P】:可以批量调整位号和注释的位置;

三、 原理图、PCB图均可用
1、【F11】:批量修改属性;
2、【拖动器件+X或Y】:被拖动的器件沿X\Y轴方向镜像;
3、连线时【Shift+空格】:改变走线转角角度;
4、选择两个或以上器件【A+L、R、T、B、H、V】:分别为左、右、上、下、水平、垂直对齐;
5、PCB布局阶段,在原理图选中多个元件、按【T,S】能迅速切换到PCB界面选中那些元件;
然后按【I,L】后用鼠标在你想要的地方拖一个框,那些元件就自动云集到那个框中;

网友:
原理图、PCB图均可用, 我来添加几条:
1.电路图和线路图走线时,同时按着"shift+空格",走线角度都会在45度/90度/圆弧/任意角度切换;
2.跳转功能(类似查找功能),电路图和线路图走的快捷键都是“J”;
3.视图功能(复位完整视图),电路图和线路图走的快捷键都是“VD”  "VF";
4.栅格切换都是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