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软件中pcb 中开个矩形的窗

楼主(2019-05-06):
    为了把led灯在板子的两边都能两,需要开个没有属性的窗,如下图,规则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把需要切掉的地方的线设置为KEEPOUT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需要切掉的地方的线设置为KEEPOUT层

感謝大大指導,實用的技巧。

网友B:
    应该不是keepout层吧!keepout会保留PCB的介电质,可以用Board cutout,即板镂空,先画个2D封闭图形并选中,工具/转换为板切割就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keepout层吧!keepout会保留PCB的介电质,可以用Board cutout,即板镂空,先画个2D封闭图形并选中, ...

一般厂家接受把板框放在Keepout或机械层,板子内部放一个矩形的Keepout或Mechanical即认为是镂空。
    而你说的Board cutout,只是在AD内部进行3D预览的视觉效果,导gerber时并不能输出Board cut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厂家接受把板框放在Keepout或机械层,板子内部放一个矩形的Keepout或Mechanical即认为是镂空。
而你 ...

    所以机械层封闭2D线转化为板框或镂空后,应该不要删掉2D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机械层封闭2D线转化为板框或镂空后,应该不要删掉2D线的。

准确的说是“创建”而不是“转化”。不能删除,出gerber出的是实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