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u3841这个芯片

楼主(2019-05-06):
    谁用过au3841这个芯片,做了一个usb相机,视频有的时候有,也很流畅,很正常,有时候又没有视频,然后就一直没有视频,真的快被折腾疯了,说它不正常吧,有时候又正常,说它正常吧,很多时候要么么有视频,有视频也卡的厉害。

网友A:
    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一下:
    1、首先,确定软件没有问题;
2、设备工作时,监测电源电压有没有比较严重的跌落;
    3、检查时钟信号稳不稳定;
    4、检查USB是否按90Ω差分阻抗布线;
    5、测试USB信号的眼图,当出现异常时,其抖动是否正常;
6、出现异常时,检查摄像头接口的数据线及时钟线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一下:
    1、首先,确定软件没有问题;
    2、设备工作时,监测电源电压有没有比较严重的跌落 ...

我发现当没有视频的时候我把分辨率降低,图像就会出来,同时板子的电流也会变小。好像是au3841这个芯片处理不过来。不知道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才导致这个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当没有视频的时候我把分辨率降低,图像就会出来,同时板子的电流也会变小。好像是au3841这个芯片处 ...

摄像头FPC线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FPC线多长?

    不是FPC线,是普通的相机线焊接上去的,接了个短的有1米。

网友B:
    摄像头什么型号呢   什么接口?  线这么长! 改短些试试,  你是做内窥镜吗

网友:
    AU3841 datasheet_V1.02.pdf (522.08 KB, 下载次数: 118) au3841 lqfn46 af ov5640 v1.pdf (141.99 KB, 下载次数: 67) AU3841 5640-2015.7.29.zip (201.86 KB, 下载次数: 74) Au3841 BF3925_ZC-K21-1MDM S1.0打样资料(20150514).zip (4.2 MB, 下载次数: 101) AU3841 LQFN46 AF OV56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什么型号呢   什么接口?  线这么长! 改短些试试,  你是做内窥镜吗

    是的,做内窥镜。sensor是7676.不是ov的。具体的型号我也不知道。图中是相机线的定义

网友B:
    7676应该还是OV的OV7676,并行data数据竟然只用了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76应该还是OV的OV7676,并行data数据竟然只用了一组?

线改短了,依然不行。他们说不是ov的7676.前面相机的定义是别人定义的,我们改不了。主要有两个正常的。所以就一直怀疑是焊接的问题。可是其他的怎么焊都焊不好。换了芯片,用热风枪吹上去。可以确定底部焊盘和周围引脚都连接上了。可还是不行。au3841这个芯片,总共手工焊了9个板子,只有两个好的。其他的都是设置成640*480,要么无视频,有视频也卡的厉害。我发现当没有视频的时候我把分辨率降低到160*120,图像就会出来,也不卡顿。同时分辨率越低板子的工作电流也会变小。好像是au3841这个芯片处理不过来。不知道是au3841这个芯片哪里处理的不好,才导致这种情况。而且那些有问题的偶尔也会出现正常的时候,只是再重新上电就不正常了。芯片底部是不是要大面积接地才行,我的板子上是不是过孔太少,接地面积不够大。我觉得这个芯片再难焊,也不至于怎么焊都焊不好把。这不良率太高,设计可能有问题。如果是底部焊盘接地没处理好,我在板子上把芯片底部焊盘连接的那个地又往板子周围的地上飞了线,也是没有改善。真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B:
    1,线要改到5厘米左右再试,线也加屏蔽包住试下;
2,图像卡时摸下芯片烫不烫,你这截图看着IC底部放了电容没有漏铜,过孔也少了点,这个你可以看下发你的layout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线要改到5厘米左右再试,线也加屏蔽包住试下;
    2,图像卡时摸下芯片烫不烫,你这截图看着IC底部放了电 ...

    正常的芯片上面不热,底部有点热。不正常的芯片就烫,是底部焊盘没有连接好吗?这个芯片真的很难焊,我看你的pcb底部焊盘做的比较小,我的焊盘做的比较大。是不是大了反而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线要改到5厘米左右再试,线也加屏蔽包住试下;
    2,图像卡时摸下芯片烫不烫,你这截图看着IC底部放了电 ...

au3841,支持高速和全速两种模式,是电脑自动识别的吗?我们不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u3841,支持高速和全速两种模式,是电脑自动识别的吗?我们不需要设置什么吗?

    不需要 ,USB协议规范设备内部检测识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au3841,支持高速和全速两种模式,是电脑自动识别的吗?我们不需要设置什么吗?

sensor是ov7676,本身有并口输出被转成了lvds输出,就是我发的那个定义图,然后现在又通过转换芯片被转回并口输出,接入AU3841这个芯片。这是不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au3841,支持高速和全速两种模式,是电脑自动识别的吗?我们不需要设置什么吗?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5v供电那里需要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USB协议规范设备内部检测识别

图像卡顿的原因是USB线长和抗干扰的问题,用了一个带磁环的,感觉有点改善,但是还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当我把usb线弄得很短时,几乎没有线长,再加上5v电源上串的电阻并的电容,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可是实际中应用,是不可能用那么短的线的,一定要是长距离的传输。不知道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像卡顿的原因是USB线长和抗干扰的问题,用了一个带磁环的,感觉有点改善,但是还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当 ...

用屏蔽包裹比较好些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屏蔽包裹比较好些的线

au3841这个芯片声道识别,用amcap软件为什么有时候识别是2-magic sound,有时候识别是3-magic sound,有时候识别是4-magic sound,有时候识别是5-magic sound,有时候识别是magic sound。有时候不识别声道,只有视频,不识别音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au3841这个芯片声道识别,用amcap软件为什么有时候识别是2-magic sound,有时候识别是3-magic sound,有 ...

    现在声音这一块什么都没有接,还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USB协议规范设备内部检测识别

请大神帮忙看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重新改版做了个4层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图像还是卡顿

    正常的usb信号

    正常的usb信号

    不正常的usb信号

    不正常的usb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USB协议规范设备内部检测识别

图中是usb  d+  d_的信号。幅值3点多伏是正常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没有图像时候usb的波形。感觉是不是au3841识别的工作模式不对?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是usb  d+  d_的信号。幅值3点多伏是正常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没有图像时候usb的波形。感觉是不是au384 ...

方便的话把完整资料发我看看跟你检查下,包括现场测试描述、图片等

楼主(2019-08-27):
    我目前这个图像基本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图像中文字有时候会出现紫色的重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把完整资料发我看看跟你检查下,包括现场测试描述、图片等

    版主,还想请问下你有用au3826这个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还想请问下你有用au3826这个芯片吗?

我没实际用过,只是提供了你一些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实际用过,只是提供了你一些参考资料

之前说的是au3841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在做au3826,想问下,你有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吗?目前,这个芯片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烧不进去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2019-12-2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好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东西是个好东西 !

网友:
    这颗片子在安卓7.0下兼容吗?

网友:
    我在调Android驱动,谁有SDK看一下?

网友(2020-02-25):
    资料收藏,标记下

网友(2020-03-29):
    过来看看,也正在用3841

网友:
    加油 点赞 不错  非常 OK

网友C:
    au3841,支持高速和全速两种模式,是电脑自动识别的吗?我们不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下载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2020-05-14):
    由于没有足够的评分,我无法下载文件。我需要维修AU3841和OV5640上的相机。朋友们!请将这5个文件发送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为pcs504@mail.ru  我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u3841,支持高速和全速两种模式,是电脑自动识别的吗?我们不需要设置什么吗?'

是的,这是一个UVC驱动程序,它包含在Windows 10驱动程序中,在MJPEG模式下可以获得很高的帧速率。在YUVI模式下,速度要小一个数量级。

网友:
gpsp800
我的相机使用此芯片。但是我无法下载文件,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评分。

网友:
哇!我设法下载了一个文件。我将紧急获得一个评分,以下载其余部分。

网友:
已经下载了3个文件。但是威望却被取消了,就像在四个地方一样。不公平!

网友:
最终,他赢得了威望,并下载了所有文件。由于电路的存在,照相机得到了维修。感谢您在论坛上发布的文件!

网友(2020-06-29):
刚好在用,学习一下。

网友(2020-07-30):
下载学习,添加威望值

网友:
AU3841是需要自己开发固件吗?怎么开发呢

网友D:
AU3841这颗芯片,需要开发驱动程序,再把固件下载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AU3841这颗芯片,需要开发驱动程序,再把固件下载进去吗

    是的,需要下程序

网友:
虽然没接触过,但谁都有第一次,来看看。

网友(2020-10-23):
    学习学习,正要做个类似的东东

网友:
    威望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下程序

厂家有提供程序吗谢谢

网友(2020-11-30):
这栋楼里 都是大佬

网友:
我刚接触这个芯片,这个芯片纯硬件,还是需要开发工具对他进行编程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2021-01-19):
:D:D:D:D:D:D:D

网友:
还没有下载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2021-05-27):
能不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WANG990787@163.COM,谢谢!

网友:
    正好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
    威望不足,再等等

网友:
类似这芯片资料,都找不到开发资料,,

网友(2021-06-27):
楼主,问下开发SDK要怎么才能要到呢?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芯片程序是用什么软件的啊

网友F(2021-09-06):
引用 楼主:
之前说的是au3841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在做au3826,想问下,你有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吗?目前,这个芯 ...

你好! AU3841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AU3841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那个是晶振的问题,这个芯片对晶振输出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开始用的晶振输出误差有点大,后来换了个晶振

网友(2021-11-29):
    AU3841支持二次开发吗

网友(2022-06-09):
资料能不能发我一份,论坛太难下载了

网友(2022-07-26):
    大佬能分享一下资料吗 万分感谢

网友:
    求分享资料!1026519680@qq.com

网友(2022-09-14):
谢谢楼主,可不可以帮忙发一份邮箱

网友(2022-11-06):
    请问怎么配置芯片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2023-07-05):
    威望分不够

网友:
    谁能发我一份谁能发我一份

网友(2025-06-04):
    2 M6 T1 P: ?% G; U  N请问配置文件有吗& g/ p. U% [& H

网友:
    请问配置文件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