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总是开启同一个BRD

楼主(2019-05-06):
打开allegro软件时总是打开的是同一个板子,即使打开不同的brd文件时也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版主大大,试着勾选了以后打开画好的板子是umnamed,空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试着勾选了以后打开画好的板子是umnamed,空板子

再将以下选项勾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将以下选项勾上试试!

还是不行,重启试了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it18150131975/article/details/82907806  看看这个网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it18150131975/article/details/82907806  看看这个网址

试过设置后打开还是一样的,我记得是安装软件的时候自己选择的一个目录,在哪儿修改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个没关系吧,我很少会从软件直接打开brd,都是直接双击需要打开的brd文件

网友:
打开allegro是空白的不容易出错啊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能双击打开文件吧?如果是的话,把下面的代码复制到TXT文件中,再把代码里面关于Cadence的路径 改为你软件的安装路径,然后把txt文件改为xx.reg文件,以管理员方式运行就可以了。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allegro.ex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tools\\pcb\\bin\\allegro.exe \"%1\""

[HKEY_CLASSES_ROOT\brd_auto_fil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tools\\pcb\\bin\\allegro.exe \"%1\""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Capture.ex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tools\\capture\\Capture.exe \"%1\""

[HKEY_CLASSES_ROOT\DSN_auto_fil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_SPB_16.6-2015\\tools\\capture\\Capture.exe \"%1\""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allegro.ex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allegro.exe \"%1\""

[HKEY_CLASSES_ROOT\brd_auto_fil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allegro.exe \"%1\""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Capture.ex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capture\\Capture.exe \"%1\""

[HKEY_CLASSES_ROOT\DSN_auto_file\shell\open\command]
@="D:\\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capture\\Capture.exe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设置后打开还是一样的,我记得是安装软件的时候自己选择的一个目录,在哪儿修改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个 ...

那我就不太知道了 我是按照那个网页上的步骤设置,然后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网友:
步骤都按网上的操作了,现在打开是这个情况了,求大神帮忙,是在没辙了

网友:
    还是不行,重启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