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汽车电子BCI测试有分开环和闭环,除了测试方法外,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06):
请教大神汽车电子BCI测试有分开环和闭环,除了测试方法外,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叫开环,为什么叫闭环?非常感谢!

网友:
闭环法偏严,根据反馈调整输出,有上限,实际测试就取决于DUT阻抗了。开环也叫替代法,校准用的是50欧姆阻抗,测试直接按校准曲线跑一遍。闭环法是汽车厂流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