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教一下关机电流

楼主(2019-05-06):
    我的关机电流很大,不知道可以怎么处理让它降下来,软件上已经通过使能芯片,把功能能关的基本上都给它关了,硬件上可以怎么处理?

网友:
    你这问题很有难度,看不到你的电路,要查下是哪里漏电呀,要先找到问题是哪漏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RTC模块耗电太大

网友A:
    你的设备是处于睡眠或深度睡眠时电流很大吧,假定你的系统能正常工作,姑且这么去猜测。降功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
1、睡眠或深度睡眠时,是否已降主频;
    2、各模块是否已关断电源或处于关断状态;
    3、GPIO管脚在睡眠或深度睡眠时是否已设置为外部上下拉一致的电平(从系统软件配置);
    4、在关断电源的状态下,是否有IO脚处于电流倒灌的情况,如接口信号线;
5、上下拉电阻是不是太小,导致漏电流大;
    6、相关IC的静态电流本身是否较大;
分析电流的去向,对症下药。

网友:
    补充:
1、电源是否支持动态调整,支持轻载模式;
    2、有些器件尽管通过使能把功能关了,但芯片本身功耗不变/或仍然很大,解决方法是电源隔离;
    3、上拉端口要置1,下拉端口要置0;
4、不用的内存要职FF;
5、CPU唤醒的周期要尽量长,唤醒后要尽快进入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是处于睡眠或深度睡眠时电流很大吧,假定你的系统能正常工作,姑且这么去猜测。降功耗可以从以下几 ...

好的,谢谢,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着手去调整,因为初步接触这个,自己也没有一个方向改放什么。

网友:
    在电源入口加个load switch 隔离电源

网友:
    1、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
    2、关闭不必要的电源。
    3、芯片选用低功耗芯片。
    4、降低CPU的工作频率。
    5、单片机机把不必要的外设功能关闭。

网友:
    设计上尽量在关机状态时,开的电尽可能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