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焊盘设计时,热焊盘和反焊盘的设置注意事项

楼主(2019-05-06):
总结一下热焊盘和反焊盘设置时的一点经验,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做焊盘的时候,thermal relief如果不设置,那么在负片的时候不会连接成热焊盘,会全连接;
anti pad如果不设置,负片的时候不会自动避让,会直接跟内电层短路。所以热焊盘可以不设置,但反焊盘一定要设置。

如果一个通孔焊盘,钻孔是12mil,热焊盘设置成14mil,那么实际这个焊盘在跟负片连接的时候,边上会形成一个宽度为1mil的隔离环,不能有效连接,如下图。所以热焊盘不能大于钻孔的尺寸或者干脆不设置,当然最好的效果是做成FLASH。

网友A:
支持,要用负片,就要规范封装库,不然后续检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要用负片,就要规范封装库,不然后续检查很麻烦

就怕说的不对,误导人。

网友:
很少用负片,没用过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