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功率大幅衰减的因应之道

楼主(2019-05-07):
    发射功率大幅衰减的因应之道

网友:
    工程上的应用笔记。对实际工作很有帮助

网友:
    我个人有些建议:
1、拿出对比样机;
    2、先看,先看整机电流,整机电流正常而输出功率不正常,查找功放后电路。若整机电流不正常,待定
3、看数字信号输出波形,

、终极方案,和好单板,从后向前进行器件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