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转allegro怎么设置没有泪滴

楼主(2019-05-07):
pads的PCB文件原先是没有泪滴的,转到allegro里就都有了泪滴,不想每次都删除;貌似可以在allegro里设置的,具体怎么操作,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大神们

楼主:
多谢版主。不过我记得可以在转之前设置下,转出的文件就不会有泪滴了,但是具体操作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不过我记得可以在转之前设置下,转出的文件就不会有泪滴了,但是具体操作不记得了。

网友:
    在PADS  导出ASC  文件那界面设置不勾选泪滴,到入ALLEGRO  就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