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管脚信号PINMAP时,必须要了解的接口知识【2】--- UART

楼主(2019-05-07):
的接口速率及电平及信号数,这是必须的条件。要调试硬件则需要了解更多,如协议等,因而这个介绍可以用来指导PINMAP了

1.1     UART描述
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Universal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常称作UART。它将要传输的资料在串行通信并行通信之间加以转换。作为把并行输入信号转成串行输出信号的芯片,UART通常被集成于其他通讯接口的连结上。
1.2     UART的速率
RS232:传输速率一般不超过20Kbps,速率低,抗干扰能力差,RS-232C能传输的最大距离不超过15m50英尺)。
RS422:定义了一种平衡通信接口,将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ps,传输距离延长到4000英尺(速率低于100Kbps时),并允许在一条平衡总线上连接最多10个接收器。RS-422是一种单机发送、多机接收的单向、平衡传输规范,被命名为TIAVEIA-422-A标准。
RS485:增加了多点、双向通信能力,即允许多个发送器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同时增加了发送器的驱动能力和冲突保护特性,扩展了总线共模范围,后命名为TIA/EIA-485-A标准。最高传输速率10Mbps,抗干扰能力强,可以传距离1.5km
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p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ps
1.3     UART电平与应用
UART是计算机中串行通信端口的关键部分。在计算机中,UART相连于产生兼容RS232规范信号的电路。RS232标准定义逻辑“1”信号相对于地为-3-15伏,而逻辑“0”相对于地为+3+15伏。所以,当一个微控制器中的UART相连于PC时,它需要一个RS232驱动器来转换电平。
Uart这里指的是TTL电平的串口;RS232指的是RS232电平的串口。
TTL电平是5V的,而RS232是负逻辑电平,它定义+5~+12V为低电平,而-12~-5V为高电平。
Uart串口的RXDTXD等一般直接与处理器芯片的引脚相连,而RS232串口的RXDTXD等一般需要经过电平转换(通常由Max232等芯片进行电平转换)才能接到处理器芯片的引脚上,否则这么高的电压很可能会把芯片烧坏。
我们平时所用的电脑的串口就是RS232的,当我们在做电路工作时,应该注意下外设的串口是Uart类型的还是RS232类型的,如果不匹配,应当找个转换线(通常这根转换线内有块类似于Max232的芯片做电平转换工作的),可不能盲目地将两串口相连。
1.4     UARTCOM
  嵌入式里面说的串口,一般是指UART口,它和COM口的区别, 以及RS232 TTL等关系是什么? 实际上UARTCOM指的物理接口形式(硬件), TTLRS-232是指的电平标准(电信号)。
UART有4个pin(VCC, GND, RX, TX), 用的TTL电平, 低电平为0(0V),高电平为1(3.3V或以上)。
COM口是我们台式机上面常用的口(下图),9个pin,用的RS232电平, 它是负逻辑电平,它定义+5~+12V为低电平,而-12~-5V为高电平

网友:
这个和封装有关?

网友(2020-09-18):
非常感谢 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