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件软件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测量出来的AD值误差很大?

楼主(2019-05-07):
    这是我的AD采样电路,通过阻值的变化来产生电压变化从而得出AD的不同,但是用三个相同电路相同程序的半成品来测量AD值,都出现了明显的误差,AD值16进制,相差大概50-100数值。是我硬件哪里设计不合理吗?

楼主:
    这是AD采样电路

网友A:
    多少位AD,电压范围?Vgg用什么性质的电源供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位AD,电压范围?Vgg用什么性质的电源供的电?

    24位AD,取高八位和中八位,电压范围0-3V变化,VGG用3节1.5V干电池直流供电,通过稳压管输出稳定3.3V,芯片的基准电压为3.3V

网友:
    太难,看不懂这是要做什么。HD 是输入吗?另外,有没有考虑过跟PCB Layout有关?

网友:
    三极管的电流不可控

网友:
    电源噪声很大造成的

网友B:
    没太看懂 ,哪里是输入源头? 接头么,具体逻辑是什么样子的?
    三极管的参数差异性很大的,你运放用的啥,是不是参数也不好,所以你可以拿同一个源,直接接入运放前级,后级,再对比测试下,看AD结果差异性如何,
按道理LDO+电池,虽然电容搭配不太合理,电源应该还是不会很差的。

网友:
    讲的还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 ,哪里是输入源头? 接头么,具体逻辑是什么样子的?
三极管的参数差异性很大的,你运放用的啥, ...

    运放用的是LVM321,直接接运放前后级,直接过载FFF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用的是LVM321,直接接运放前后级,直接过载FFF了。。

为什么会过载,直接接个0.5V   1V之类的撒

网友:
    为减小误差,提升进度,最好设置你的实际输出电压要占满整个ADC量程,也就是要提升ADC的LSB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