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轭匹配是否有反射?

楼主(2019-05-07):
    共轭匹配是否有反射?

网友A:
    肯定有反射。
目前已知的无反射场景是标准50欧姆负载,和无限长传输线。
    最大能量传递和无反射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反射。
    目前已知的无反射场景是标准50欧姆负载,和无限长传输线。
    最大能量传递和无反射是两个概念 ...
    多谢大神

网友:
    只要不是标准50欧匹配,那都会有反射的

网友:
    主要是传输线的问题

网友:
    一定有反射,沒有完全無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