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核心板+底板结构该如何仿真

楼主(2019-05-07):
最近项目刚画完一块核心板+底板的板子,核心板用的是别人家的,我们自己设计的底板,要求对底板进行仿真。有个问题。没有核心板的相关模型该如何进行仿真。例如PCI接口的布线仿真,一端是核心板,另一端是PCI接口,想仿真布线的串扰和阻抗等等。驱动端和接收端如何设置,仿真该如何进行?类似这种核心板+底板结构的大家都是如何仿真的。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too

楼主:
    顺便想请教下如何仿真高速接口, 例如USB,RJ45,LVDS,PCIE等等。接收端的模型该如何设置和获取。

网友A:
    提取两块板上的走线模型,找芯片、连接器模型,搭成链路

网友:
    模型去哪里找啊?

网友:
    看大神表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取两块板上的走线模型,找芯片、连接器模型,搭成链路

    讨论一下多个s参数搭成的链路  时序会往后延,原因是为什么啊

网友:
    信号经过链路需要时间,当然会后延了呀

网友(2019-09-22):
    看看,大神的回复,顶顶顶!!!!

网友(2019-12-10):
    连接器这种模型是需要自己制作的吗?这样的好像厂家是不会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