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边沿有虚线

楼主(2019-05-07):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不想显示这个虚线。

网友A:
    这不是虚线,只是轮廓而已,你这是EE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虚线,只是轮廓而已,你这是EE2005?

    是的,怎么消除呢?

网友:
    如果你是2005版本的话,这个需要重新生成数据。

网友:
    或者你在显示那里不显示轮廓,如果是重新生成数据的话,有个细节可以试试,不要把GLOSS 模式选为OFF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