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布线是怎么影响射频性能的?

楼主(2019-05-07):
本人菜鸟,请教大神,
听说手机射频走线不好会影响灵敏度,如果改善,需要重新画版。对于手机这种窄带的信号来说,我可以通过匹配器件把,阻抗校正到合适的位置,为什么还要改版呢?我说的科学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科学,走线不好不只是匹配问题,还有干扰问题。另外,阻抗匹配好了只是说明反射信号小了,通路插损依然可能比较大。

网友:
RF走线要尽量短,都要留有匹配进行调试。如果rf线包地不好,干扰信号会影响接收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