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地产品浪涌测试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07):
产品类型:小型通信终端
端口类型:两条网线(其中一条有 0V/-48V 馈电功能)
疑问:1、这种产品需要测试 差 、共 模浪涌吗?
           2、如何进行测试(依据的标准条文是什么)?

请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先看你的设备是定义为那种设备,如果是按IT设备来做测试就是参考CISPR24(什级到CISPR34),
CISPR24 针对通讯信号线的浪涌要求是10/700us, 无浪涌防护1KV,有浪涌防护4KV,判据是C,这是最低要求,如果定义为电信设备,参考标准不同,需要查找标准要求。

由于网线一般是非屏蔽平衡对线,测试就比较简单,用10/700/us组和波发生器和信号线耦合网络,让专业测试工程师帮你操作。差模共模都会测试到。最后判断功能是否能恢复。

网友:
依据EN 300386标准,如果出室外则打10/700,室内1.2/50,一般只打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