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ESD接地电阻疑问

楼主(2019-05-07):
请教大神:EN61000-4-2中要求水平耦合板需使用2个470kohm的电阻分别接置线缆两端,为什么不使用1个940m ohm的电阻?为何要接置两端?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据说是干扰在两个电阻之间来回反射,有助于消耗掉。

网友:
2端各一个,电不会立即释放出去,保证EUT端有电荷,更准确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