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样测功放管阻抗(用网络分析仪行吗)

楼主(2019-05-07):
请问下怎样测功放管阻抗(用网络分析仪行吗)

网友:
阻抗都可以用网分测,但是要注意网分的输入功率限值,不要把仪器烧坏了

网友:
既然你有网仪,直接测sp不就得到了撒。。sp就是描述端口网络的阻抗参数,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请读出放大器的s11和s22,如果是db单位,先对反对数变换到反射系数幅度和相位上,然后利用Zin=Z0*(1+s**)/(1-s**)。

网友:
    功放管一般要用load-pull测量阻抗,因为网络分析仪测量的是小信号模型,不适用于功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