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辐射测试峰值与准峰值相差10db,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19-05-07):
请教大神,辐射测试峰值与准峰值相差10db,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还有使用EMI接收机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非常感谢!

网友:
峰值与准峰值的主要区别在于:
峰值是在桌子转动,天线升降时瞬间抓出来的所有总和的最大值;
准峰值是天线保持静止,桌子保持不动时,15s内通过一定方式抓出来的值,这个值一般是需要长期保持不动的瞬间值。

网友:
    准确的说,通常差值在11dB左右(对于随机性较强的噪声、宽带噪声而言)。

    这是PK和QP两种检波器自身特性决定的。

11dB来自于R&S接收机ESU的datasheet,检波器特性可以参照CISPR16-1-1。

纯理论计算可以参考R&S出版的一本书,Fundamentals of Spectrum Analysis,现在是5th edition。

网友:
    我以前蹲了两年的OATS测试员,QP都是在桌子转动时测到的,所以我的方法是错的?

    在我的认知中PK与QP差10dB是因为该PK的峰值高但出现的频率较低(可能是因为firmware/software),在经电容充电计算QP后,两者相差就很大

网友:
    信号周期比较长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峰值主要与幅度关系比较大,准峰值除了与幅度还跟信号周期相关

网友:
    准确的说,通常差值在11dB左右(对于随机性较强的噪声、宽带噪声而言)。
这是PK和QP两种检波器自身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