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30M的带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请教大神

楼主(2019-05-07):
现在要用到30M的带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用LC来搭建。我在designer里面仿真了一下,但是仿真得到的值未必就是LC的常用值。那如何是好?是取最接近的吗?比如说我仿真得到的是5.1pF,就用4.7pF的电容代替,如此类推。
请问谁有常用电容电感值的表?非常感谢!

网友A:
仿真定方向,实际需要用仪器测试微调的。如果没有合适的值,可以考虑用串并联的方式来模拟你想要的值。

网友B:
我做滤波器3年多了,如果没有相应的电容,只能用附近的!一般仿真出来的差距很大,只能适当的调整,如果你的级数越多,参数越难控制!我都是做的大功率LC

网友C:
电容值你可以到murata 或者TDK官方网站,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定方向,实际需要用仪器测试微调的。如果没有合适的值,可以考虑用串并联的方式来模拟你想要的值。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滤波器3年多了,如果没有相应的电容,只能用附近的!一般仿真出来的差距很大,只能适当的调整,如果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值你可以到murata 或者TDK官方网站,很详细,

我看看,谢谢

网友:
LC 仿真的时候,当选择真实器件后,需要再一次优化,这样逐步的一个一个器件进行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