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VN管理altium designer工程版本

楼主(2019-05-07):
摘要
介绍了在AD软件内建立版本库;解决了创建,新的版本库时,SVN选项不可选的问题;使用了AD中文件对比的功能;介绍了使用TortoiseSVN进行AD的版本更新。

1 安装虚拟SVN服务器
需要安装VisualSVN-Server,TortoiseSVN,前者是一个虚拟的SVN服务器,后者是一个windows下优秀的图形化SVN应用。SVN的安装略

2 设置SVN版本库
在AD里选择参数

找到data Management.
如果VisualSVN-Server是按照默认路径安装的话,路径参数如下

 在design Repositories下,点击创建新的
可以输入名称TestBoard,储存库的目录要与安装过程中的Repositories的路径一致

下图是安装过程中的Repositories的路径

3 无法创建新的SVN库时的解决办法。
有时创建新的下SVN的选项是灰色的,可以用以下办法解决:
倒退到Version Control下。切换svn.exe的路径为C:\Program Files (x86)\altium\AD13\Subversion Client\svn.exe

然后再创建新的SVN,SVN就可选了。

创建新的库应该不能用,有错误

然后再把SVN.EXE的路径切换回来。点击自动检测即可

再来看状态,就没有问题了。

4 添加工程到版本控制
打开一个工程,添加工程到版本控制

选择一个仓库,并点击新的文件夹。系统自动给新的文件夹命名。

选择需要提交的文件。一般不提交history文件夹和编译过程生产的文件。

点击OK以后,projects下,工程文件的后边会出现加号。

然后提交整个工程,加号会变成对号。

5 修改提交并比较差异
现在以原理图文件为例,看看有改动以后如何提交,
修改原理图,我增加了P?这个器件,并点击保存。发现对号变成红色感叹号。

在原理图上右键,提交。

添加一些注释。注意,实际上AD中的SVN是不支持中文注释的,会显示乱码。

接下来在储存器管理中查看原理图的差异。

可以看到,评论这一栏下的中文确实乱码了。
按住ctrl键,同时选中两次提交(commit)的文件,然后右键点击比较。

发现差异

原理图中会显示出有差异的器件。相同位置,左边的原理图没有P?器件,右边有的,

还可以查看不相邻版本的差异,例如Revision2与Revision4的区别

这个功能也可以用来查看本地history文件夹下的文件差异。可以选中2个"save to history"的版本,右键比较

6 更新至某版本
或者称之为版本回退。
我暂时没有发现在AD内如何进行版本回退,如果有知道的请不吝赐教。暂时使用外部的SVN,也就是乌龟SVN。
在工程文件夹上点击右键,更新至版本。

查看一下版本日志

我们可以更新到增加Q?的版本。

7 直接使用乌龟SVN进行版本控制
也可以直接在工程的文件夹下,使用乌龟SVN进行版本控制,这个操作跟代码的版本控制并没有什么区别,这里就不讲了。
这种做法有一个弊端,就是不方便使用储存器管理里的比较功能。

网友:
这个真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