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EE2007可以降存EE2005嗎?

楼主(2019-05-07):
    還有EE2007可以開2005的檔嗎?

詢問一下前輩們 感謝  剛入門

楼主:
    好 謝謝2位前輩 直接在file那就可以找到了後? 因為我ee2007還沒裝好 公司是20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謝謝2位前輩 直接在file那就可以找到了後? 因為我ee2007還沒裝好 公司是2005

你是说安装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安装文件?

不是耶 我說的是開Layout檔  假如我在EE2007做完存檔  用EE2005版本 應該不能開高版本的吧?  我想說EE2007可以降存EE2005 讓2005版本能開啟
第二個問題 高版本可以直接開低版本的嗎?  像是ee2007開2005

网友:
    第一个问题高版本不是降存低版本,只是layout数据

网友:
    第二个问题,因为2005中还没有引入icdb,所以2007在打开2005的时候是需要一定技巧的,而且ces数据应该也是不能引入的。

网友:
    楼主在cadence论坛发的转换贴我看到了,如果是mentorEE版本则主要是需要asc文件,而且你利用allegro中自带的工具还是相对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