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实验与实践 moto_test

楼主(2019-05-08):
EDA实验与实践 moto_test

module moto_test(clock,key,duty_cycle,pwm_en,pwm_in,motoa,motob,led);
input clock;                            //系统时钟(48MHz)
input[2:0] key;                            //按键输入(KEY1~KEY3)
output[3:0]duty_cycle;                    //PWM占空比控制输出
output pwm_en;                            //PWM控制使能端
input pwm_in;                            //产生的PWM波输入
output motoa;                            //PWM波输出
output motob;                            //PWM波输出
output[4:0] led;
//I/O寄存器
reg[3:0]duty_cycle;
reg pwm_en;
//内部寄存器
reg[16:0]count;                            //时钟分频计数器
reg[2:0] dout1,dout2,dout3,buff;        //消抖寄存器
reg moto_dir;                            //电机正反转
reg div_clk;                            //分频时钟
wire[2:0] key_edge;                        //按键消抖输出

assign led = ~{pwm_en,duty_cycle};            //LED输出状态指示

//时钟分频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count < 17'd120000)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div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count <= 17'd0;
         div_clk <= 1'b1;
     end
end

//按键消抖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div_clk)
    begin
        dout1 <= key;
        dout2 <= dout1;
        dout3 <= dout2;
    end
end

//按键边沿检测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buff <= dout1 | dout2 | dout3;
end

assign key_edge = ~(dout1 | dout2 | dout3) & buff;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1,控制电动机速度
begin
    if(key_edge[0])
        duty_cycle <= duty_cycle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2,控制电动机启动、停止
begin
    if(key_edge[1])
        pwm_en <= ~pwm_en;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3,控制电动机正/反转
begin
    if(key_edge[2])
        moto_dir <= ~moto_dir;
end

assign motoa = moto_dir ? pwm_in : 1'b0;
assign motob = moto_dir ? 1'b0 : pwm_in;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