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各元器件的尺寸说明哪位大神给指导指导

楼主(2019-05-07):
pcb各元器件的尺寸说明哪位大神给指导指导具体是altium designer 中pcb原件画法中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元器件尺寸一般都是根据器件手册上提供的进行绘制的

网友A:
开启IPC封装向导,选择封装类型,对照器件规格书输入尺寸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IPC封装向导,选择封装类型,对照器件规格书输入尺寸参数就行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