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的仿真

楼主(2019-05-07):
    各位师傅好,我在做一个开关直流电源,其中用到了原件TWH8778,该元件的封装图,原理图都已画好,现在想进行仿真,标准库里当然没有该元件的仿真参数,那我该如何自定义仿真参数呢

网友:
    器件参数是从器件手册来的吧

网友:
    1.AD要安装了混合仿真插件,默认是不按照的,后面再安装这个插件需要AD账号许可,或整套软件重装记得勾选仿真项;

    2.新建一页图纸,单独画待仿真的TWH8778电路,确保能编译成功(DRC检查没有问题)

3.对TWH8778电路的所有元件加载仿真模型,AD自有库的部分元件有仿真模型,但其它就要问供应商要了或去大厂下载类似元件模型自己修改

4.设置每个元件仿真模型的参数

5.添加激励信号源和电源并设置仿真类型,需要测量的位置放置探针(电流/电压/功率探针);

    6.运行混合仿真,就可以看到激励波形和响应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