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8T6的LQFP64封装四个角上能top层走线吗

楼主(2019-05-07):
如上图,我做的2层板,需要用TOP层把线走出去。
QFN器件的1脚位可能会有金属,一般会TOP面禁布,不知道QFP封装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走线的,但注意MCU地铜的大小要留够,不然MCU可能不稳定的情况会发生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