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上打孔全部重叠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07):
在芯片的中间方pin上打孔全部重叠,然后要一个一个移开,是没设置好吗?

网友:
都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移动吧。。。我反正是移的。。。。

网友:
先打一个在焊盘的中心,然后通过坐标复制,或者复制后手动放也可以!

网友:
打孔的时候吧pin 那个选项勾去掉就OK啊

网友:
option中勾选了pin孔会自动附着到pin的中心,这种散热盘上的可以在空白区域把孔整齐的打出来,然后用move将孔移到散热pin上去就行。

网友:
在 User Preferences 里面 interaction  把copy_no_autosnap 勾选上就不会自动抓取中心了

网友:
    offset copy 了解一下

网友:
    在空的地方打好孔,再移到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