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嵌入式开发板PCB如何进行仿真

楼主(2019-05-07):
最近设计了一块基于IMX6核心板的底板。有一些信号需要引出,例如mirco USB,RJ45网口,LVDS显示屏接口,mini PCIE插槽。该如何对核心板到这些接口之间的布线进行板级信号仿真,主要看一下串扰。目前的疑惑是在HyperLynx的board sim中单一网络分析时,驱动端和接收端该如何设置,驱动端目前是用的IMX6的IBIS模型。请问接收端的模型该如何设置?没有找到跟接口相关的模型。

楼主:
一般这些接口大家都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么

网友A:
看着接口至少是6DL以上的板子了,我们现在也在用,但是这些接口仿真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刚接触高速板比较迷惑,因为导师要求对整板的高速信号用HyperLynx进行board sim仿真,以防制板时出现问题。
所以才想请教一下,这些接口间的布线一般大家是怎样处理的?保证队内和队间等长就可以了么?需不需要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接口至少是6DL以上的板子了,我们现在也在用,但是这些接口仿真有什么意义呢

刚接触高速板比较迷惑,因为导师要求对整板的高速信号用HyperLynx进行board sim仿真,以防制板时出现问题。
所以才想请教一下,这些接口间的布线一般大家是怎样处理的?保证队内和队间等长就可以了么?需不需要进行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高速板比较迷惑,因为导师要求对整板的高速信号用HyperLynx进行board sim仿真,以防制板时出现问题 ...

高速信号应该主要在DDR上面,接口信号如LVDS差分对抗扰能力很强,有条件还不如做一下DDR的仿真。lvds,hdmi。mipi差分走线,组内等长,100欧姆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信号应该主要在DDR上面,接口信号如LVDS差分对抗扰能力很强,有条件还不如做一下DDR的仿真。lvds,hd ...

多谢大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