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封装金线仿真

楼主(2019-05-08):
利用HFSS对Boundwire进行建模仿真,模型如图。阻抗仿真结果见阻抗仿真结果图,S参数仿真见S参数仿真结果。从仿真结果来看,金线的阻抗有点偏高,损耗也有点偏高。仿真时,金线长度为500um,直径为25.4um。请教一下群里有做过金线仿真的同行们,这个仿真结果是否合理?

HFSS模型,带红色边框的为高速信号,不带红色边框的为GND线

HFSS模型,带红色边框的为高速信号,不带红色边框的为GND线

阻抗仿真结果

阻抗仿真结果

S参数仿真结果

S参数仿真结果

网友:
可以上传模型吗

网友A:
金线没有参考平面  本来就没办法控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线没有参考平面  本来就没办法控阻抗吧

可以利用GND金线来做参考,阻抗除了参考平面外,金线本身的直径应该也有关联。只是这些影响因素是否有人已经做过仿真?

网友(2019-06-27):
好像有点偏高,你可以试一下在模型左右两边边缘加port到地呢

网友B(2019-08-01):
    合理的,所以一般降弧高,尽量打双线和打平行的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理的,所以一般降弧高,尽量打双线和打平行的地线

    正解!!!!!!!!!!!!!!
    能不能贴个图上来啊

网友(2020-08-14):
    这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