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实验与实践 dds_test

楼主(2019-05-08):
EDA实验与实践 dds_test

module dds_test(clock,key,fword,seg,dig);
input clock;                            //系统时钟(48MHz)
input[7:0] key;                            //按键输入(KEY1~KEY5)
output[31:0]fword;                        //要发送的数据
output[7:0]seg;                            //数码管段码输出
output[7:0]dig;                            //数码管位码输出
//I/O寄存器
reg[31:0]fword;
reg[7:0]seg;
reg[7:0]dig;
//内部寄存器
reg[16:0]count;                            //时钟分频计数器
reg[7:0]dout1,dout2,dout3;                //消抖寄存器
reg[7:0]buff;                            //边沿检测寄存器
reg[2:0] cnt;                              //数码管扫描计数器
reg[3:0]disp_dat;                        //数码管扫描显存
reg div_clk;                            //分频时钟
wire[7:0] key_edge;

//时钟分频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count < 17'd120000)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div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count <= 17'd0;
         div_clk <= 1'b1;
     end
end

//按键消抖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div_clk)
    begin
        dout1 <= key;
        dout2 <= dout1;
        dout3 <= dout2;
    end
end

//按键边沿检测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buff <= dout1 | dout2 | dout3;
end

assign key_edge = ~(dout1 | dout2 | dout3) & buff;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1
begin
    if(key_edge[0])                                //下降沿检测
    fword[31:28] <= fword[31:28]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2
begin
    if(key_edge[1])                                //下降沿检测
    fword[27:24] <= fword[27:24]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3
begin
    if(key_edge[2])                                //下降沿检测
    fword[23:20] <= fword[23:20]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4
begin
    if(key_edge[3])                                //下降沿检测
    fword[19:16] <= fword[19:16]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5
begin
    if(key_edge[4])                                //下降沿检测
    fword[15:12] <= fword[15:12]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6
begin
    if(key_edge[5])                                //下降沿检测
    fword[11:8] <= fword[11:8]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7
begin
    if(key_edge[6])                                //下降沿检测
    fword[7:4] <= fword[7:4]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8
begin
    if(key_edge[7])                                //下降沿检测
    fword[3:0] <= fword[3:0] + 1'b1;
end

//数码管扫描显示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定义上升沿触发进程
begin
    if(div_clk)
        cnt <= cnt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div_clk)
    begin
        case(cnt)                            //选择扫描显示数据
            3'd0:disp_dat = fword[31:28];    //第一个数码管
            3'd1:disp_dat = fword[27:24];    //第二个数码管
            3'd2:disp_dat = fword[23:20];    //第三个数码管
            3'd3:disp_dat = fword[19:16];    //第四个数码管
            3'd4:disp_dat = fword[15:12];    //第五个数码管
            3'd5:disp_dat = fword[11:8];    //第六个数码管
            3'd6:disp_dat = fword[7:4];        //第七个数码管
            3'd7:disp_dat = fword[3:0];        //第八个数码管
        endcase
        case(cnt)                            //选择数码管显示位
            3'd0:dig = 8'b01111111;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显示
            3'd1:dig = 8'b10111111;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3'd2:dig = 8'b11011111;            //选择第三个数码管显示
            3'd3:dig = 8'b11101111;            //选择第四个数码管显示
            3'd4:dig = 8'b11110111;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显示
            3'd5:dig = 8'b11111011;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显示
            3'd6:dig = 8'b11111101;            //选择第七个数码管显示
            3'd7:dig = 8'b11111110;            //选择第八个数码管显示
        endcase
    end
end

always @(disp_dat)
begin
    case(disp_dat)                        //七段译码
        4'h0:seg = 8'hc0;                //显示0
        4'h1:seg = 8'hf9;                //显示1
        4'h2:seg = 8'ha4;                //显示2
        4'h3:seg = 8'hb0;                //显示3
        4'h4:seg = 8'h99;                //显示4
        4'h5:seg = 8'h92;                //显示5
        4'h6:seg = 8'h82;                //显示6
        4'h7:seg = 8'hf8;                //显示7
        4'h8:seg = 8'h80;                //显示8
        4'h9:seg = 8'h90;                //显示9
        4'ha:seg = 8'h88;                //显示a
        4'hb:seg = 8'h83;                //显示b
        4'hc:seg = 8'hc6;                //显示c
        4'hd:seg = 8'ha1;                //显示d
        4'he:seg = 8'h86;                //显示e
        4'hf:seg = 8'h8e;                //显示f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发帖是心得 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