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怎么样中英文切换?急救

楼主(2019-05-08):
AD软件怎么样中英文切换?急救
我安装这个软件的时候语言选择的是英文,安装好后发现是是中文版本,一直用的英文版本,突然来个中文版本不会操作了,请大神指导……

网友A:
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最下面的“本地化”,不打勾就是英文,需要重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最下面的“本地化”,不打勾就是英文,需要重启软件。

按照此步骤已修改过来,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