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威视锐ZYNQ开发板-ZingSK-CMOS视频采集与HDMI显示

楼主(2019-05-08):
    转——威视锐ZYNQ开发板-ZingSK-CMOS视频采集与HDMI显示

一、概述
    ZingSK开发套件采用核心板加底板的方式,方便用户使用自定义的低成本的底板. ZingSK配套的底板也拥有丰富的接口, ZingSK外观如图1.
    图1
    本实例主要使用底板上高清多媒体接口HDMI和扩展接口,扩展接口将CMOS模块的视频接入,并通过软硬件协同设计的方法来实现CMOS视频的采集和HDMI的显示.CMOS芯片将采集到的视频输入到ZYNQ PL部分,通过Xilinx提供的VideoIn_to_AXIStream的IP将数据转为AXI Stream的流格式,为保证传输速度,使用VDMA的IP将视频流数据转为MemoryMap的形式,通过PS与PL的HP高速接口DMA到外部的DDR3中;当需要显示时,Logicvc会从DDR3会取数据并以HDMI的时序送出,视频数据会显示在HDMI显示器上.
    整体框图如图2所示.
    图2
    实例程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硬件平台的搭建和嵌入式软件部分.
    硬件平台的搭建,主要是PL部分,如添加视频输入输出IP,色空间转化的IP和VDMA以及控制IO等,还有PS部分,如配置DDR3,程序固化方式(SD卡, NAND Flash, SPI Flash),调试接口串口的配置以及IIC控制器的配置.
    嵌入式软件,主要分为FSBL部分和Linux下的驱动和应用程序;FSBL主要完成IIC控制器的初始化,并配置HDMI芯片和CMOS输入芯片;Linux下完成各部分的驱动程序。
    二、快速启动
    HDMI显示可通过以下几步来完成测试.
    1. 准备工作,
    a. 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一台;
    b. 6V-3A电源;
    c. ZingSK开发套件;
    2. 将ZingSK的启动模式调成TF卡模式,如下图;
    图 2-1
    3. 开发板连接6 V电源(JP1),不要打开电源。
    图 2-2
    4. 将包含了例程所需二进制文件的TF闪存卡,插入到Zing SK开发板的TF卡插槽内。
    图 2-3
    5. 用USB Type-A -USB Mini-B 电缆连接开发板UART与电脑。
    图 2-4
    6. 将CMOS摄像头和HDMI连接线连接到下图标识位置。
    图2-5
    7. 使用“设备管理器”,以确定COM端口。 打开一个串口调试程序,配置为115200/8/n/1/n。
    图 2-6
    图 2-7
    8. 打开电源开关(SP1) ,开发板上电运行。
    图 2-8
    9. 在串口调试工具的窗口将会显示Linux的引导过程。
    图 2-9
    10. 约半分钟左右,将自动运行测试例程,HDMI显示器将会有图像输出
    图 2-10
    三、硬件平台搭建
    嵌入式平台的主要分为PS和PL两部分配置.
    使用XPS,配置ZYNQ的处理器PS部分,外设中选择下图.
    图3-1
    选择UART0为了输出调试信息,选择IIC0是使用该控制器来配置HDMI输出芯片SiI9134;IIC1用来配置CMOS相关参数。它们都使用了EMIO的方法来配置HDMI和CMOS。
    其它都为默认配置,根据板卡实际的DDR3芯片,配置DDR3控制器,作为程序的内存空间;如图7
    图3-2
    PL部分主要是添加必要的IP来完成CMOS的采集和HDMI的输出.使用到的IP如下图.
    图3-3
    四、嵌入式软件设计1.FSBL部分设计
    软件主要分为两部分,FSBL与Linux下的程序;FSBL主要完成ZYNQ平台的启动,内存的初始化,IO的中断初始化,以及CMOS与HDMI的配置。其中,CMOS的配置通过IIC1来配置,HDMI接口通过IIC0来配置。具体如下:
    FSBL中IIC的主要C程序如下,具体函数请参阅官方手册;
    IIC的控制,
    //初始化IIC控制器
    XIicPs_LookupConfig(…);
    XIicPs_CfgInitialize(…);
    //设置IIC时钟频率
    XIicPs_SetSClk(…);
    //发送数据
    iic_writex(… );
    IIC0配置HDMI,需要查阅SiI9134的手册,需要将用到的寄存器全部配置,整理的配置数据如下;
    SiI9134有两个寄存器,需要分别配置;
    对于0x72为基址的寄存器,数据如下,前8位为寄存器地址,后16位为配置数据;
    {0x05, 0x00, 0x01}, // soft reset
    {0x05, 0x00, 0x00}, //
    {0x08, 0x00, 0xfd} // enable hs/vs
    对于0x7a为基址的寄存器数据下,
    {0x2f, 0x00, 0x21}, HDMI mode
    {0x3e, 0x00, 0x03}, // CEA-861D InfoFrame
    {0x40, 0x00, 0x82}, //
    {0x41, 0x00, 0x02},
    {0x42, 0x00, 0x0d},
    {0x43, 0x00, 0xe7},// checksum
    {0x44, 0x00, 0x10},//rgb
    {0x45, 0x00, 0x68},
    {0x46, 0x00, 0x00},
    {0x47, 0x00, 0x00},
    {0x3d, 0x00, 0x07} //nomal mode
    IIC1配置CMOS的具体配置参数如下,
    {0x20,0xc0,0x00},// Mirror Row and Columns
    {0x09,0x03,0x37},// Exposure
    {0x05,0x00,0x00},// H_Blanking  //
    {0x06,0x00,0x19},// V_Blanking
    {0x0A,0x80,0x00},// change latch
    {0x2B,0x00,0x0b},// Green 1 Gain
    {0x2C,0x00,0x0f},// Blue Gain
    {0x2D,0x00,0x0f},// Red Gain
    {0x2E,0x00,0x0b},// Green 2 Gain
    {0x10,0x00,0x51},// set up PLL power on
    PLL_m_Factor<<8+PLL_n_Divider-----------18 //96M
    {0x11,0x19,0x04}, // 25M
    {0x12,0x00,0x04},// PLL_p1_Divider
    {0x10,0x00,0x53},// set USE PLL
    {0x98,0x00,0x00},// disble calibration
    {0x01,0x03,0xe8},// set start row
    {0x02,0x03,0xe8},// set start column
    {0x03,0x03,0xbf},
    {0x04,0x06,0x3F},
    {0x22,0x00,0x01},// set row mode in bin mode
    {0x23,0x00,0x01},// set column mode  in bin mode
    {0x49,0x00,0xA8},// row black target //49s
    {0x0B,0x00,0x01} //   RESTART(U)
    2.LINUX部分
    开发环境:Windows7-32位、VMware 9.0 + Ubuntu 12.04、ARM- xilinx- linux-gnueabi交叉编译环境
    嵌入式Linux: zynq_base_trd_14.3(基于ZingSK修改)
    LED例程运行需要一系列二进制文件如下表所示:
    文件名
    描述
    由EDK bootgen工具创建,包含 FSBL (First Stage Boot Loader), FPGA bit-stream, U-Boot(基于zynq_base_trd_14.3构建)
    uImage
    Linux kernel(基于zynq_base_trd_14.3内核编译)
    devicetree.dtb
    Device Tree Blob
    根文件系统
    init.sh
    运行应用程序
    cmos_hdmi.elf
    测试程序
    表1-1
    1)、Device Tree修改部分:
    修改显示模式为1080P:
    xylon-video-params {
    pixel-data-invert = <0>;
    pixel-clock-active-high = <1>;
    pixel-component-format = "ARGB";
    pixel-component-layer = <0>,<1>;
    active-layer = <0>;
    videomode = "1920x1080";
    ……
    2)、应用程序流程:
    应用代码片段:
    VDMA设置,CMOS->VDMA->DDR:
    if ((fd_vdma = open("/dev/xvdma", O_RDWR)) < 0)
    {
    printf("Cannot open device node xvdma\n");
    // exit(1);
    }
    xvdma_dev.device_id = vdma_id;
    if (ioctl(fd_vdma, XVDMA_GET_DEV_INFO, &xvdma_dev) < 0)
    {
    printf("%s: Failed to get info for device id:%d", __func__, vdma_id);
    }
    if(vdma_direction == DMA_DEV_TO_MEM) // frome device to memory
    {// rx
    chan_cfg.chan = xvdma_dev.rx_chan;
    buf_info.chan = xvdma_dev.rx_chan;
    buf_info.mem_type = DMA_DEV_TO_MEM;
    }
    else // from memory to devie
    {
    chan_cfg.chan = xvdma_dev.tx_chan;
    buf_info.chan = xvdma_dev.tx_chan;
    buf_info.mem_type = DMA_MEM_TO_DEV;
    }
    …….
    配置CMOS摄像头API:
    void setup_cmos_camera(int cmd, int value)
    {
    int fd;
    fd = open ("/dev/mt9p031",O_RDWR);
    if (fd < 0) {
    perror("open");
    //exit(-1);
    }
    printf ("\n/dev/mt9p031 opened, fd=%d\n",fd);
    if(ioctl(fd, cmd, &value) < 0)
    perror("ioctl");
    close(fd);
    }
    五、实例小结
    本实例主要利用ZYNQ的逻辑部分去完成视频的采集显示,利用ZYNQ
    的PS部分运行Linux操作系统,从而完成复杂的控制与人机界面工作.
    运行操作系统后,可以实现复杂的界面程序,并可方便的使用鼠标键盘,网络等接口,体现出ZYNQ的另一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