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DAC0832

楼主(2019-05-08):
FPGA控制DAC0832

DAC0832是常用的8位DA转换芯片,建立时间为1us,用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控制如下:
//name : ADC_0832
//author : qin wei he;
//date :2011.04.30;
//function:

module DAC_0832(
    input clk,      //外部时钟输入50M
    input reset,  //复位
    input[7:0]data_in, //8位数据输入
    input EN, //使能,只保持一个时钟周期
    output reg CS,//DA0832片选信号
    output reg WR, //读入信号
    output reg[7:0] data);//8位数据输出

reg[7:0]data_in_reg;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判断使能信号,锁存输入数据
 if( ! reset ) data_in_reg<=0;
else if(EN) data_in_reg <= data_in_reg;
else data_in_reg <= data_in_reg;

reg[2:0]cnt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100NS计数
 if( ! reset ) cnt1 <= 3'b0;
else begin
   if(cnt1 == 3'd5) cnt1 <= 0;
   else cnt1 <= cnt1+ 1'b1;
  end
reg[3:0]cnt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 ! reset ) cnt2 <= 4'b0;
else begin
   if(cnt2== 4'd11) cnt2 <= 3'b0;
   else if(cnt1 == 3'd5) cnt2 <= cnt2 + 1'b1;
   else cnt2 <= cnt2;
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 ! reset ) begin
  CS<=1'b1;
  WR <=1'b1;
  data<=8'b0;
end

 else begin
  case ( cnt2 )
  1,2,3,4,5,6,7,8, : begin CS <= 1'b0;end
  default : CS <= 1'b1;
  endcase

  case (cnt2)
  2,3,4,5,6,7 : begin WR <= 1'b0;end
  default : WR <= 1'b1;
ndcase

ase (cnt2)
  1 : data <= data_in_reg;
  default : ;
ndcas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