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Mixer的LO端口匹配不好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9-05-08):
看不少mixer的LO的输入RL都比较差,有些担心和LO的放大器匹配不好。
果真如此的话,有什么后果?
非常感谢!

网友:
    基本上关系不大,LO输入只是起一个开关作用,而且很多混频器内部有buffer, LO输入幅度范围容差可以很大。一般RL > 6dB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