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EM小室做射频干扰试验的重复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08):
请教大神,前段时间用GTEM小室做射频抗扰度试验时发现在仪器在水平位置时,试验时是没有任何问题,但垂直放置时,在某个频段上有较大的影响,但仪器的体积较大,垂直放置时差不多有0.4m高,芯板离底板的高度为1m,请问芯板与底板间的干扰强度是不是一致的,仪器离芯板的距离近,是不是受到的干扰会更大?非常感谢!

网友:
    GTEM 里面有一个均匀场 区域的。4*4 共16个点的测试点。
脱离那个区域 就不准了。

网友:
    TEM或GTEM小室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里面的场分布是垂直极化的。所以不一定是均匀域的问题,还有可能是产品存在大量的与电场方向平行的PCB布线或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