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MA转接头的损耗取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9-05-08):
请教大神,

SMA转接头的损耗取多少比较合适啊?
0.1dB或者0.2dB?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信号频率,频率高损耗大些,频率低小些,当然还得看你转接头的质量了,高质量低些,质量差就不好说了。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信号源发射相应的信号通过有和没有这个SMA转接头的线缆进行实际测量,看功率的衰减值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