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ESD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5-08):
给笔记本打ESD时(接触4KV),当打到HDMI和网口时发现一枪就fail,经过反复验证,发现当笔记本离静电桌边缘较近时ESD打到5kv都可以过的,但是当笔记本远离静电桌边缘时(如放置在桌子中间),一枪就fail,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所致。但是此主板搭配到其他机构上面是ok的,对比了一下两个机构并没有发现很明显的差异,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路过坐等大神
不过结构啊、PCB啊啥图都没有,大神估计也只能靠推八卦了

网友:
    结构有什么差异?

网友(2019-06-24):
    静电没地方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