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将原理图导入PCB

楼主(2019-05-08):
原理图没有问题以后,点击

可以把器件导入PCB文件内

点击生效更改,如果出现X号,可根据信息排除故障

例如,找不到封装,可能是因为没有画封装,或者是找不到库。

建议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总是先确定封装,再画原理图。器件总是从库里边放置到原理图文件内,而不是复制粘贴得到的。

部分器件的封装如果确定库里边是有的,仍然报错"Footprint Not Found XXX",可以尝试删掉原理图内的该器件,从库里边重新放置。

导入成功以后所有的器件一般都在一个红色的room区域内,建议删除room,单个拖拽器件。

点击room按delete可以删除。

注意,建议所有的修改,都从原理图修改再倒入PCB。例如,把R1的封装由0805换成0603,可以在PCB直接修改,看似方便,但是如果以后板子再修改或者更新,一般还是从原理图修改,然后导入PCB,那么在PCB直接进行的修改就会被“覆盖”,也就是R1的封装还是0805。所以,建议总是从原理图修改,再导入PCB。

网友:
画好原理图,一般注意要先保存,再编译一下,最后更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