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VX2.4怎么把走好线的电路复制到另一个模块上?

楼主(2019-05-08):
mentor VX2.4怎么把走好线的电路复制到另一个模块上?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
    电路复制会有很多的元素,楼主是想单纯的复制Trace和Via呢,还是整个电路一起复制?

网友:
    如果具有相同的布局,那么线和孔等可以画c拷贝

网友:
    走好线的电路需要在板框内,“另一个模块”需要在板框外,在“选择”模式下,框选走好线的模块,然后画C或按“Ctrl+C”即可

网友A:
    还有一种 粘贴板存储模块电路然后调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 粘贴板存储模块电路然后调用哦

有像PADS里面做reuse的操作吗?
比如我需要把已经做好布局、走线的模块,做reuse到现在这个板子上相同的模块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像PADS里面做reuse的操作吗?
    比如我需要把已经做好布局、走线的模块,做reuse到现在这个板子上相同的 ...

    当然是有的,mentor的高级版本是Xpedi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有的,mentor的高级版本是Xpedition

你好求教一下高版本VX2.4功能模块复制具体怎么操做,跪谢,包括原理图模块和PCB模块复制

网友:
    你说的是Block reuse要在库里面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