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ger离pad多远比较合适

楼主(2019-05-08):
finger离pad太近不好wb,但是隔太远又太占空间,想问一下隔多远比较合适

网友A:
默认为trace走线间距吧

网友B:
    小伙子最近问题很多啊 哈哈
finger离什么pad太近不好wb?芯片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最近问题很多啊 哈哈
finger离什么pad太近不好wb?芯片pad?

刚开始接触sip,新手问题多,大神莫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最近问题很多啊 哈哈
    finger离什么pad太近不好wb?芯片pad?

我没说清楚,是芯片die的pad以及旁边其他焊接器件的pad

网友C:
    300um足够了

网友B:
    300um足够了  但是也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um足够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um足够了  但是也要看实际情况

比如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为trace走线间距吧

trace走线间距一般都很近吧

网友:
    同求,有没有一份比较详细的工艺指导

网友:
    最好是找个打线的问一下

网友:
    芯片厚度的3分之1 + 200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