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威视锐ZYNQ开发板-ZingSK镜像固化与启动

楼主(2019-05-08):
    转——威视锐ZYNQ开发板-ZingSK镜像固化与启动

    一、 概述
    本实例主要介绍ZingSK平台的固化和启动方法。也就是ZYNQ的调试与配置。ZYNQ支持JTAG调试模式和三种镜像启动模式。这三种启动模式分别是QSPI_FLASH、NAND_FLASH和TF卡启动模式。ZYNQ使用独立的JTAG接口,下载电缆采用redcable for xilinx。ZYNQ的JTAG下载接口调试方式与普通FPGA相同。以下为ZYNQ的中配置接口图。
    JTAG接口配置

    TF卡配置
    SPI_FLASH配置
    NAND_FLASH配置

    二、 实验环境
    硬件平台:
    PC机1台;ZingSK开发套件1套;Red-Cable-USB下载电缆1套;
    USB_Uart转串口电缆1条;电源适配器(6V 3A)1个。
    软件环境:
    Windows7+Xilinx ISE 14.4(或以上版本)集成开发环境
    三、 启动方式
    3.1 JTAG下载配置
    FPGA下载电缆是redcable for xilinx。使用下载电缆可以对FPGA进行调试和flash固化。下载电缆一端通过USB-A电缆连接到PC,另一端通过14pin jtag接口连接到板卡的下载接口。如图3.1为JTAG下载电缆和JTAG接口实物图。
    图3.1 JTAG下载电缆和JTAG接口实物图
    ARM和FPGA的JTAG接口同时连接到一个JTAG链上。通过这个JTAG接口可以同时配置ARM处理器和FPGA逻辑。如图3.2所示。
    图3.2 JTAG及其接口
    我们通过xilinx提供的开发工具下的impact可以扫描到这两个核,见图3.3。

    图3.3 xilinx impact工具扫描ZYNQ核
    下面主要介绍如何通过JTAG接口配置ZYNQ芯片的方法。

    第一步,设置启动方式跳线和给板卡供电,

    图3.4 JTAG跳线配置和板卡上电
    第二步,用SDK软件打开ZYNQ的软件工程后,确保通过JTAG接口可以扫描到两个核,然后配置FPGA的bit文件,如图3.5所示。

    图3.5 配置FPGA bit文件
    当bit文件配置完毕后,FPGA_DONE信号会被拉高,DC1灯熄灭。
    第三步,下载ARM应用程序,如图3.6所示。

    图3.6 下载ARM应用程序
    第四步,ARM应用程序的运行和现象,如图3.7所示。
    图3.7 ARM程序运行和实验现象
    3.2 ZYNQ启动方式选择

    ZYNQ支持启动镜像从QSPI_FLASH、NAND_FLASH、TF卡启动,通过MIO3~MIO6选择,在平台上通过SWC1~SWC5五个跳线选择。默认启动模式TF卡,其它启动模式可参考图3.8所示。
    图3.8 ZYNQ镜像启动模式选择
    实物图可参考图3.9。
    图3.9 启动模式配置实物图
    3.2.1 QSPI_FLASH的固化与启动
    QSPI_FLASH的固化主要是通过JTAG方式烧写和固化的。其固化和启动过程如下步骤,
    第一步,设置启动方式跳线和给板卡供电,如图3.10所示。

    图3.10 QSPI_FLASH的跳线设置
    第二步,选择要固化的FLASH类型和相关配置文件,如图3.11所示。
    图3.11 FLASH类型和相关配置文件
    第三步,FLASH设备的固化过程和信息提示,如图3.12所示。
    图3.12 FLASH固化过程
    第四步,固化完毕后,关闭电源,选择镜像启动模式,设置跳线,打开电源,FLASH 成功。如图3.13所示。
    图3.13 FLASH启动现象
    3.2.2 NAND_FLASH的固化与启动
    NAND_FLASH的固化和启动过程与QSPI_FLASH的过程是一样的。
    第一步,同QSPI_FLASH的第一步。
    第二步,选择要固化的FLASH类型和相关配置文件,如图3.14所示。

    图3.14 FLASH类型和相关配置文件
    第三步,FLASH设备的固化过程和信息提示,如图3.15所示。
    图3.15 FLASH固化过程
    第四步,固化完毕后,关闭电源,选择镜像启动模式,设置跳线,打开电源,FLASH 成功。如图3.16所示。
    图3.16 FLASH启动现象
    3.2.3 TF卡的固化与启动
    TF卡作为启动设备,它的固化和启动比较简单。主要是用户需要将启动镜像拷贝到TF卡内,然后
    将TF插入zingsom开发板TF卡插槽中,选择TF卡启动模式后,给板卡上电启动即可。

网友:
    发帖是心得 回帖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