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威视锐ZYNQ开发板-ZingSK移植Ubuntu操作系统

楼主(2019-05-08):
    转——威视锐ZYNQ开发板-ZingSK移植Ubuntu操作系统

一、概述
    此文档介绍了基于ZingSK运行Ubuntu的必要的步骤。此文档所有命令均是在Ubuntu12.04 x86_32操作系统下完成。

    硬件平台:ZingSK开发套件
    开发环境:Windows7-32位、VMware 9.0 + Ubuntu 12.04、ARM- xilinx- linux-gnueabi交叉编译环境
    嵌入式Linux: zynq_base_trd_14.1(基于ZingSK修改)

    ZingSK支持LinuxUbuntuUbuntu GUI支持HDM输出。

    Ubuntu操作系统运行需要一系列二进制文件如下表所示:

    文件名
    描述

    由EDK bootgen工具创建,包含 FSBL (First Stage Boot Loader), FPGA bit-stream, U-Boot(基于zynq_base_trd_14.1构建)
    zImage
    Linux kernel
    devicetree.dtb
    Device Tree Blob
    Ubuntu-rootfs.img
    Ubuntu 根文件系统
    表1-1

    二、软件设计
    Device Tree修改部分
    内核启动参数修改:
    chosen {
    bootargs = "console=tty0 console=ttyPS0,115200 root=/dev/mmcblk0p2 rw
    earlyprintk mem=384M memmap=64M$0x18000000 vmalloc=128M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devtmpfs.mount=0 --no-log";
    linux,stdout-path = "/amba@0/uart@E0000000";
    };

    显示模式修改(1080P)
    xylon-videomode-params {
    pixel-data-invert = <0>;
    pixel-clock-active-edge = <1>;
    default-active-layer-idx = <0>;
    default-videomode-idx = <7>;
    ….

    其他修改可参照ZingSK移植Android系统及电容屏应用
    三、快速开始1、准备

    启动用的TF卡应包含所有以上所述Ubuntu运行镜像。 TF卡必须包含第一个使用FAT文件系统格式的分区,以及第二个Ext4格式的分区(Ubuntu的根文件系统所在分区)。

    在TF卡上的分区结构应如下:

    1)  FAT格式的分区,足以包含所有启动文件。
    2)  Ext4格式的分区,Ubuntu根文件系统。

    注:如有第一分区非FAT格式,ZingSK将无法启动。

    TF格式化完毕后将表1-1中的BOOT.bindevicetree.dtbzImage拷贝到第一分区。

    执行以下命令烧写第二分区:
    $file ubuntu-rootfs.img
    ubuntu-rootfs.img: x86 boot sector; partition 1: ID=0xb, starthead 1, startsector 63, 32067 sectors; partition 2: ID=0x83, starthead 0, startsector 32130, 3405780 sectors, code offset 0x0
    $ mkdir rootfs
    # mount ubuntu-rootfs.img rootfs -o offset=$((32130*512))
    #cp rootfs/* /media/EXTERNAL/ -a
    #umount rootfs

    注:EXTERNAL为TF第二分区在Ubuntu12.04下的挂载目录。

2、运行
    在ZingSK上启动Ubuntu需要一下几步:
    · 格式化TF并将表1-1中所有文件拷贝到其中。
    · 将TF卡插入ZingSKTF卡插槽中。
    · 确保ZingSK板卡跳线正确设置为TF启动模式。
    6V电源、USB-UART连接线、HDMI线
    以下分步介绍:
    1. 开发板连接6 V电源(JP1)并用HDMI连接线连接板卡与显示器,不要打开电源。
    图 1-1

    2. 将包含了Ubuntu二进制文件的TF闪存卡,插入到ZingSK开发板的TF卡插槽内。
    TF闪存卡预装了Ubuntu例程运行所需的二进制文件,包含以下文件:
    - BOOT.bin
    - devicetree.dtb
    - zImage
    图 1-2

    3. 用USB Type-A -USB Mini-B 电缆连接开发板UART与电脑.
    图 1-3

    4. 使用“设备管理器”,以确定COM端口。 打开一个串口调试程序,配置为115200/8/n/1/n。
    图 1-4

    图 1-5

    5. 打开电源开关(SP1) ,开发板上电运行。
    图 1-6

    6. 在串口调试工具的窗口将会显示Ubuntu的引导过程。

    图 1-7

    7. 约一分钟左右,显示器上将会出现Ubuntu界面,可以通过连接鼠标操作程序。

    图 1-8

网友:
    最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