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实验与实践 crc5_test

楼主(2019-05-08):
EDA实验与实践 crc5_test

module crc5_test(clock,key,sdata,rdata,crc,dload,rst_n,led,seg,dig);
input clock;                            //系统时钟(48MHz)
input[4:0] key;                            //按键输入(KEY1~KEY5)
output[11:0]sdata;                        //3位16进制数输出(在数码管1~3显示)
input[11:0]rdata;                        //3位16进制数输入(在数码管6~8显示)
input[4:0]crc;                            //crc冗余码输入
output dload;                            //加载信号输出
output rst_n;                            //复位信号输出
output[1:0]led;                            //LED输出指示
output[7:0]seg;                            //数码管段码输出
output[7:0]dig;                            //数码管位码输出

reg[11:0]sdata_r;
reg[7:0]seg_r;
reg[7:0]dig_r;
reg    dload_r;

reg[16:0]count;                            //时钟分频计数器
reg[4:0]dout1,dout2,dout3;                //消抖寄存器
reg[4:0]buff;                            //边沿检测寄存器
reg[2:0]cnt3;                            //数码管扫描计数器
reg[3:0]disp_dat;                        //数码管扫描显存
reg div_clk;                            //分频时钟,用于消抖和扫描
wire[4:0]key_edge;                        //按键消抖输出

//信号输出
assign seg = seg_r;
assign dig = dig_r;
assign sdata = sdata_r;
assign dload = dload_r;
assign led = {~dload_r,rst_n};
//时钟分频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count < 17'd120000)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div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count <= 17'd0;
         div_clk <= 1'b1;
     end
end

//按键消抖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div_clk)
    begin
        dout1 <= key;
        dout2 <= dout1;
        dout3 <= dout2;
    end
end

//按键边沿检测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buff <= dout1 | dout2 | dout3;
end
//下降沿检测
assign key_edge = ~(dout1 | dout2 | dout3) & buff;

//3位16进制数输出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1
begin
    if(key_edge[0])                                //下降沿检测
        sdata_r[11:8] <= sdata_r[11:8]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2
begin
    if(key_edge[1])                                //下降沿检测
        sdata_r[7:4] <= sdata_r[7:4]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3
begin
    if(key_edge[2])                                //下降沿检测
        sdata_r[3:0] <= sdata_r[3:0]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按键4
begin
    if(key_edge[3])                                //下降沿检测
        dload_r <= ~dload_r;
end

assign rst_n = buff[4];                            //按键5

//数码管扫描显示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定义上升沿触发进程
begin
    if(div_clk)
        cnt3 <= cnt3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div_clk)
    begin
        case(cnt3)                            //选择扫描显示数据
            3'd0:disp_dat = sdata_r[11:8];    //第一个数码管
            3'd1:disp_dat = sdata_r[7:4];    //第二个数码管
            3'd2:disp_dat = sdata_r[3:0];    //第三个数码管
            3'd3:disp_dat = rdata[11:8];    //第四个数码管
            3'd4:disp_dat = rdata[7:4];        //第五个数码管
            3'd5:disp_dat = rdata[3:0];        //第六个数码管
            3'd6:disp_dat = {3'd0,crc[4]};    //第七个数码管
            3'd7:disp_dat = crc[3:0];        //第八个数码管
        endcase
        case(cnt3)                            //选择数码管显示位
            3'd0:dig_r = 8'b01111111;        //选择第一个数码管显示
            3'd1:dig_r = 8'b10111111;        //选择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3'd2:dig_r = 8'b11011111;        //选择第三个数码管显示
            3'd3:dig_r = 8'b11101111;        //选择第四个数码管显示
            3'd4:dig_r = 8'b11110111;        //选择第五个数码管显示
            3'd5:dig_r = 8'b11111011;        //选择第六个数码管显示
            3'd6:dig_r = 8'b11111101;        //选择第七个数码管显示
            3'd7:dig_r = 8'b11111110;        //选择第八个数码管显示
        endcase
    end
end

always @(disp_dat)
begin
    case(disp_dat)                        //七段译码
        4'h0:seg_r = 8'hc0;                //显示0
        4'h1:seg_r = 8'hf9;                //显示1
        4'h2:seg_r = 8'ha4;                //显示2
        4'h3:seg_r = 8'hb0;                //显示3
        4'h4:seg_r = 8'h99;                //显示4
        4'h5:seg_r = 8'h92;                //显示5
        4'h6:seg_r = 8'h82;                //显示6
        4'h7:seg_r = 8'hf8;                //显示7
        4'h8:seg_r = 8'h80;                //显示8
        4'h9:seg_r = 8'h90;                //显示9
        4'ha:seg_r = 8'h88;                //显示a
        4'hb:seg_r = 8'h83;                //显示b
        4'hc:seg_r = 8'hc6;                //显示c
        4'hd:seg_r = 8'ha1;                //显示d
        4'he:seg_r = 8'h86;                //显示e
        4'hf:seg_r = 8'h8e;                //显示f
    endcas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