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 ESD 接触6KV 关机。

楼主(2019-05-08):
最近做一款蓝牙耳机,做ESD测试时,接触6KV对板子的GND造成死关机,手动重启又是OK的, 板是是6层板, reset  D+ D-   供电脚都试了,没有找到问题,哪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BT sch v11.pdf

网友:
你们,可以电话或信息沟通,我们对蓝牙耳机ESD处理有很丰富的经验

网友:
能不能从软件读取哪个芯片受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