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机箱面板上的器件的隔离处理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08):
关于金属机箱面板上的器件的隔离处理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如图今天看到一篇讲金属外壳计算机EMC屏蔽的文件。上面有一段金属机箱面板上的器件的隔离处理的图文,不是很理解原理,发出来看有没有人看的懂的。我对其中隔离电容的作用十分困惑。
   文字描述如下“对面板上的器件,根据安装孔的大小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安装孔较小(小于Φ8mm)的器件可直接安装,如指示灯等;对安装孔较大(大于Φ8mm)的器件,需采取隔离处理,如图22所示,将其隔离在机箱之外。”

网友:
    文件日期是不是比较早
    1、安装孔较小(小于Φ8mm)的器件可直接安装,如指示灯等
    这个是否可以直接安装,也要看机箱内设备的主要工作频段吧,算出来波长,再来说孔大小

2、明显比较大但仍需外露的器件,内部包起来,我觉得这里的隔离是指的屏蔽而非电器隔离。
但电源和信号线等仍需引到箱体内的板子上,需要添加*滤波*电容,而非*隔离*电容--看图片也是这样写的

    至于这个或这些电容怎么加法,还请LZ继续上图

网友:
    这个有难度,搞定不容易哦!